来自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的故事:小帮助有大内容之变量名的故事

楼主(2013-12-24):
来自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的故事:小帮助有大内容之变量名的故事

各位朋友,当你在设计,实验,或是调试,维护时,遇到了一些看来陌生,棘手,奇怪的问题,你习惯首先去做些什么?查手册,上论坛,搜百度,问他人,亦或拨打我们的西门子技术热线等。虽然前面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有没有比这些更快捷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看看下面客户的问题:
     最近有几位客户反映用step7编辑梯形图程序时,有的变量名会出现乱码,如图1:

                                  图1
     而这些出现乱码的变量有一个规律:变量名往往比较长,而且含有字母,数字以及下划线等,比如“A线精轧机保护罩打开”。
     以前,在现场做项目时,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通过加空格或修改梯形图地址区长度来解决。可是, 客户说他尝试过这样处理,有的变量名称能恢复正常,但有的依旧是乱码。客户觉得很奇怪,想知道关于变量名称长度的设置有什么规律或规定。 那么,如何快速的解决这个疑问?
     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却是最快捷解决问题的工具,就是Step7的帮助。Step7编程软件的帮助里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有时候,轻轻点一下F1,可以获得很多相关信息,从而更快捷的解决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看如何更改变量输入域的长度:
     打开编程窗口的Option->Customize,如图2:

                                  图2
      接着,鼠标点击LAD/FBD标签,如图3:

                                  图3
      然后按下F1,如图4:

                                  图4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变量名长度的说明:变量名的长度为10---26,当我们起的名称含有特殊字符且实际长度大于设定长度,那么换行时,特殊字符后面的汉字有可能会被“Split”,即被劈开成两部分,从而无法正常显示而产生乱码现象。
     根据这条说明,我们实验发现,一个汉字占两个长度;数字,字母,标点符号等特殊字符各占一个长度。
     举个例子,如果此时的设置长度为10,变量名称为“A线精轧机保护罩打开”则“A线精轧机”占了9个长度,第一行只剩一个长度,这个时候,可怜的“保”会被硬生生的Split成两部分,第一行一半,第二行一半,最终使得整个变量名无法正确显示,出现乱码。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在“保”前面加空格,因为空格也占一个长度,这样“保”就安全转移到下一行,如图5:

                                  图5
      二是把设置长度加长到11,使“保”字完全呆在第一行。如图6:

                                  图6
     通过查找帮助信息和实验,我们得知,无论是加空格,或是增加长度,最终目的都是防止汉字在换行时被Split,从而避免变量名称乱码现象。
     这次和大伙聊了聊变量名称的故事,一方面是最近碰到了几个这样的case,另一方面也是深感Step7的帮助里面包含了很多知识点和信息,小帮助里面有大内容。下次遇到问题和困惑,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不妨试试轻点一下"Help"或是按一下F1,也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网友A:
不错,顶一个,西门子自己的技术支持社区也很不错。

其中有个ID叫鼠老爹,看过他的一些帖子,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