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 5.5 KW 电机用多台变频器拖动

楼主(2013-12-24):
   有 一 台 设备是短时间的高速转动,用的是 两台 5.5 KW 的拖动,目前的 接触器 时间一长就触头有时接触不好,且该电机没有刹车,想用 INVT 的变频器的制动功能来制动,这样可行不?

  还有两台 5.5 KW 的电机用一 台 INVT 变频器一般选 多大的变频器 ?

网友A:
至少2台电机功率之和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是每台变频器只能控制一个电机吗???

网友C:
两台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一般变频器输出电流等于或稍大于两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即可(具体视负荷轻重而定),如设备转速过低,还要考虑电机散热问题。

变频器自身制动功能有限,如设备惯性很大,光靠自身是不行的,除非采用专门的制动单元,否则最好别用

网友D:
制动应该选用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的方式来实现。

一台变频器带动两台电机需要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要大于两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

网友E:
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周期?

  启动时间要快速,制动时间小于 3S, 周期大约 10 S 一个启停

网友E:
建议至少放大2个档,18.5kw的通用型变频器,风机型变频器建议至少22kw。考虑到变频器价格和设备功能要求不高,建议选择风机型变频器。制动电阻按所选变频器标准选择。如果电阻是外置的,温度过高,可以使用强制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至少放大2个档,18.5kw的通用型变频器,风机型...

 15KW 的变频器昨天已下单子,今天以货,外接 制动电阻,准备安装在柜顶

网友F:
  15 KW 有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要加制动电阻的说

网友G:
关注哈水哥的改造项目,希望继续更新。祝贺水哥获得新年第一弹。

网友H:
可以  使用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