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三菱PLC的脉冲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3-12-24):
各位高手,用编码器和三菱FX2NMT使用,计数器的脉冲它不可能一直计下去啊,如果把它复位重计的话那我保存的脉冲数不是没有啦。编码器360脉冲/转,固定在周长200的主轴上同步运行。

皮带线总长30米。除上下班外皮带线连续运行。控制要求如下:

在皮带线入口处有一光电开光X10,产品共有大小3种A,B,C。产品是随机放上皮带线的。

当X10感应到A产品,在1米处有指示灯(Y11)闪烁,人工拿走产品。

当X10感应到B产品,在20米处有指示灯(Y12)闪烁,人工拿走产品。

当X10感应到C产品,在28米处有指示灯(Y13)闪烁,人工拿走产品。

网友A:
ABC三种产品随机放的。。。楼主光靠一个光电开关就能区分ABC三种产品。。。。。。求解

网友B:
楼主光靠一个光电开关就能区分ABC三种产品。。。。。。求解

也想搞明白

网友C:
程序是已经有了。原创的,但是大家都觉得价钱贵。6MP.

你把我这个程序调用三次就可以100%达到你的要求。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6/441869_1.shtml

我和你都是研究这个过来的,你在想什么我最知道。

网友D:
皮带是匀速的就好办,从感应时间上下手,能达到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