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应该学什么语言

楼主(2013-12-24):
组太软一半兼容那些语言呢?因为有一些接口可能需要写,所以我打算学一门语言。哪一种比较适合做工控界面甚至不用组太软呢?面对硬件编程好编一点,比较简单一点,有点不知道怎么取舍了,C#还是VB还是DELPHI还是其他什么语言?

有经验的前辈请指教

网友A:
组态软件一般都有自己的接口驱动,不需要自己编写的吧;

比如:组态王,易控,紫金桥等等;直接在组态软件上编程设置就OK了;

至于你说的语言可以学习啊,自己做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软件一般都有自己的接口驱动,不需要自己编写的吧;比...

 只能说常用的会有,比如各种大品牌的PLC变频器什么的,但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仪器是没有的。

而且,我想一些简单的东西就不必要用组太软这样……

组态王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只用过易控,个人感觉,组态软件做的控制界面,反映完全赶不上触摸屏……不知道是自己技术原因还是大家都这样……很是苦恼

网友A:
你好

   学习语言自己编写还是比较好的发挥界面的美化的;组态很局限的;

楼主:
有没有前辈可以比较一下常用的几种语言的优缺点呢?比较急需,在线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学习语言自己编写还是比较好的发挥界面的美化的...

 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想提高下自己。

网友B: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VB,感觉比C语言用着舒服。还可以打包成安装程序。

小的控制可以用VB自己做控制画面。

网友C:
这个也看个人喜好了,个人认为对于传统VB来说用起来比较方便,语句比较简单,在工业方面用的也比较多,好多组态软件的内部脚本也是基于VB,但是VB是准面向对象语言,虽然存在“对象”等概念,但不支持继承重载等等面向对象语言特性。但是后来出了VB.NET在面向对象方面强大了很多。DELPHI木有研究过,但我公司的上位机使用DELPHI写的。个人比较喜欢C#,为.NET而生的,强面向对象语言,现在西门子WinCC 7.0版本可以支持.NET 可以用低版本.NET直接做好嵌入到画面中,只进行过测试还未进行工程应用。另外西门子WinAC软PLC貌似也支持.NET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看个人喜好了,个人认为对于传统VB来说用起来比较...

多谢。不过还是觉得VB好像现在慢慢的被淘汰了,有点担心兼容性不好。C#又有点太难了TOT

网友D(2016-05-29):
C#不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语言吗?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也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2017-03-23):
自学了一部分c#完全没有天底下最简单语言啊~~~~~~前辈如果方便可以私信我您的QQ或者维信吗?可以跟您请教请教

引用 网友D:
C#不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语言吗?回复内容:对: z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