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编程求解释

楼主(2013-12-24):
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这段程序怎么解释

网友A:
第一段程序应该是设定三个寄存器表示的值,当D0D1D2里的值与这个值相等时输出M507

可以是年月日或者数量的百位十位个位或者一写其他的值。第二段功能也差不多,只不过输出的是M511

网友B:
 看不明白的农民工飘过,但精神上帮顶,是什么 比较指令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看了下说明书, 读取时间到D0-D6分别是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后面的cmp是比较,但不知是大于、等于、或者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