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A2PLC下载与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24):
请教下,现在用台达SA2PLC,下载口和与触摸屏通讯都用COM1口,由于PLC在机器内部,修改程序时还要拆机,非常麻烦,有什么办法将下载口分开引出来。

网友A:
SA2应该还有2个RS485通讯口,都使用了吗?若果有空余就将其引出来供下载上传程序。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比较合适!凑合的方法。也可以将屏的通讯先拔下来接到下载线上,下载好后,再接上去(感觉一般屏都放到比较靠外的地方)!

楼主:
用了一个485,关键还要用SS2的PLC,就没有多的通讯口了,换屏的通讯线不行,屏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2应该还有2个RS485通讯口,都使用了吗?若果有...

 如果没有多余的485,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C:
触摸屏不是有多个工作模式吗?

Standar,Bypass。。。不是支持程序上载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