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2 位移控制

楼主(2013-12-24):
请教各位大神,我要用伺服 plc  hmi  做系统  ,其中需要位移多段自动往复走,有没有快捷的指令  台达es2的指令。在此先谢过各位老师的帮助了。

网友A:
可以用相对位置,绝对位置,脉冲发送指令来做(这些的前提是PLC是T型的),如果位置固定,也可以考虑使用伺服内部位置来控制,这个位置量要与伺服型号支持的内部位置寄存器数量来比较看是否够,这个R型的PLC也可以做的,需要将伺服DI端子定义位位置选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