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防爆箱

楼主(2013-12-24):
防爆电气主要分为:防爆灯具 防爆电器 防爆管件 防爆防腐电器   英文名称:explosion-proof electric apparatus  说明:通常来说,防爆电器是指存在有爆炸危险性气体和蒸气的场所采用的一类电气设备。化工生产经常遇到各种有爆炸危险性的气体和蒸气,在有这些介质的地方,按照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正确选用合适的防爆电器,是保证安全生产、防止爆炸和火灾发生的重要措施。按类型分为隔爆型、增安型 、本质安全型、正压型、充油型、充砂型、无火花型、特殊型。主要品种有防爆转换开关及刀开关、防爆空气自动开关、工厂用防爆磁力起动器、防爆控制按钮、防爆操作柱、防爆行程开关、防爆插销、防爆接线箱、防爆接线盒、防爆管件及密封材料、防爆电磁铁及防爆电磁阀等。
1 防爆控制箱类
主要包括用于控制照明系统的照明配电箱和用于控制动力系统的动力箱。这类产品大部分结构为组合式,最多可控制12个回路,其外壳大部分是以铸造铝合金材料制作的,也有一部分为钢板焊接的,还有很少一部分为绝缘材料外壳。其内部主要由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转换开关、信号灯、按钮等元件构成,制造厂还可根掘用户需要而选择配备。防爆等级最高可达ⅡCT6级。顺便指出,防爆自动开关、防爆刀开关以及熔断器在一些控制场合也常用作控制动力或照明配电系统的线路分合之用,只是变成一个单件而已。因此这些产品也划归到这类产品中来。
2 防爆起动器类
此类产品包括手动起动器、防爆电磁起动器、可逆电磁起动器、自耦减压起动器、Y―Δ变换降压起动器和馈电开关等产品。防爆起动器类产品作为终端控制设备,一般是一台起动器控制一台电动机,属于量大面广类产品。其外壳壳体通常由铸造铝合金或钢板制成。其内部一般由接触器(空气式或真空式)、电动机保护系统、信号灯、按钮和自耦变压OS等元件组成,而且一般都具有就地控制、远距离控制和自动控制功能。也有的产品中安装有断路器作总开关,使产品更加完善。
3防爆控制开关类
这类产品市场需求量相对来说也很大,所以生产厂家也比较多,主要包括照明开关、转换开关(组合开关)、行程开关、拉线开关等小型防爆产品。这些产品的防爆等级可达ⅡCT6级别,其防爆外壳壳体通常是采用铸造铝合金压铸而成的复合型结构,也有少数制造厂采用其它材质外壳。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小,内部元件单一、技术含量较低、结构简单、制作容易。
4 防爆主令电器类
主令电器是用作闭合或断开控制电路,以发出命令或程序控制的开关电器。这类防爆电器主要包括控制按钮和操作柱。防爆控制按钮外壳一般用聚碳酸脂,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合聚脂树脂或ABS塑料注塑来制造,也有少量是用铸铝压铸成形的。一般结构为增安型外壳,内装隔爆型元件,而且可以实现防腐功能,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操作柱主要由主箱、接线箱和支柱组成。其主箱和接线箱有的制成一体,有的制成分体,各有特点。其材质基本上是用铸造铝合金材料制造。内部由各种仪表、转换开关、按钮和信号灯等元件组成。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进行组合。
5 防爆接线箱类
电气设备在使用中须经电线或电缆与供电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来完成其使用功能。但其连接导线或电缆不可能无限长,而且在连接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需要串联、并联进行导线分接。这就势必造成接头部分外滤,容易引发事故。防爆接线箱类产品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而生产的产品,以求进一步保证安全生产。这类产品包括接线箱、接线盒、穿线盒、吊线盒、分线盒等产品,其外壳主要由铸造铝合金制造。根据需要设有很多进线和出线引入装置,箱内装有接线端子,用来进行连接或分接之用。这类产品大部分制成隔爆型或增安型,体积有大有小,差异较大,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能配上图片,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能配上图片,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没找到图,找到图就一起上了

网友B:
我今年有幸学习了一下防爆电气 并取得了防爆电气资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