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3-12-24):
现在这个程序做好了后,一通电后面一排的继电器都动了,我想做成Q0.0先动一下隔2秒Q0.1再动,当Q0.1动了后,Q0.0就会停止,以此类推,该怎么做呢?小白真不懂,请各大神指教。。。

哦对了,这个是222.

网友A:
LD X0
 PLS M0
 约等于
 LD I0.0
 EU
 = M0.0

 LD X1
 PLF M1
 约等于
 LD I0.1
 ED
 = M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X0 PLS M0 约等于 LD I0.0 EU...

 不懂语句表、、、

网友B:
小白问:是不是可以使用延迟的程序?

网友C:
用循环左移字节RLB指令控制QB0。

楼主:
谢谢,但是我想问问,QB0我知道,如果我想控制Q1.0到Q1.7,那么应该是QB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想问问,QB0我知道,如果我想控制Q1.0...

 就是QB1了撒

楼主:
哦,这样的,如果是Q0.0到Q1.7呢? 难道是QB0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循环左移字节RLB指令控制QB0。

改为

网友F:
 学习了,这时用 P 与 N 有什么区别呀 ?

网友G(2014-04-08):
学习了   p  n   一秒与两秒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