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3-12-24):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现在用的SEW的伺服电机,为啥电机走到位后测量输出端还有电压存在而且电机发烫。我现在用的是两个伺服电机跟随控制,但是主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停止,复位后还可以正常运行,报警的话 F 0 之后2闪一下然后变成A。请问这是什么毛病。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到位以后还有输出是正常的,因为伺服使能还是打开的,所以驱动器就有电流到电机,电机发烫的部分,你看下运转电流多少,到位后电流多少?运转电流一般由负载决定,到位后的自锁电流应该有参数可以设定,没有SEW的说明书,所以也不知道报警是什么了。

网友B:
我有说明书要的话给我联系,shizhiqiang@hongbo.net.cn

网友C:
  那个输出 启动运行还是使能运行?

还有电机发热 话 要检查负载过大不,或是长时间低频率运行,或是电机是我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