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联网方案

楼主(2013-12-24):
求助方案:我公司一工段有三套S7-200系统加触摸屏,一套S7-300+触摸屏,现在领导要求这四套系统用工程师站统计数据采集操作,我的方案是这样,大家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每套S7-200加装一块CP243通讯模块,S7-300加装CP343模块,然后用交换机连至工程师站,S7-200用OPC通讯,然后200 300   IP的设计在同一个网关就可以了;可以吗,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案呢?

楼主:
或者300这一套用工业以太网通讯,不知道一台工程师能同时OPC TCPIP通讯吗?

网友A:
你好

 1、你说的方案是以太网,都加以太网模块,然后工作站加OPC通信;是可以的;

 2、还可以走DP方式,200和300之间DP通信,工作站和300之间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你说的方案是以太网,都加以太网模块,然后工作...

用加EM277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好 1、你说的方案是...

 加模块后对原有的程序地址都没有影响吗,我要保留原有的触摸屏,你对这方面应该比较熟悉,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网友B:
每套PLC都加以太网模块连接至上位机可以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网友C:
建议还是走DP 比较好 加EM277即可,工程师站只跟300通讯就可以了,看你的300带不带DP口这个是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走DP 比较好 加EM277即可,工程师站只跟...

另外工程师要加CP5611吧

楼主:
用EM277象I/O地址有变化,哪原来的确程序不是用不了?

网友D(2014-01-23):
加4个北辰的以太网模块就可以了。S7-200加BCNet-S7PPI,S7-300加BCNet-S7MPI,经交换机到工程师站就可以了。通道连接上,可以直接TCP/IP,也可以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