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完全开环的时候电机走的不匀速

楼主(2013-12-24):
  大家好,我目前做PMSM的开环,纯开环的,就是给定一个速度,按照pwm的频率一点一点的增加角度。
  首先我保证程序是对的,因为之前走过这样的程序。但是现在重新实验的时候却发现开环(空载),电机的轴走的一顿一顿的,很不匀速,开始以为是缺相,就检查了每一个功率器件的PWM信号,然后又检查了功率器件本身,都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电机的三根线之间的电压用万用表测的时候不稳定,跳来跳去,为了检查电流的情况,在没有示波电流探头的前提下接了两相电流传感器,现将电流传感器的输出接到示波器观察到的波形如下,我设定的一对极的时间是T=6s。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为啥电机走的一顿一顿的

网友A:
“设定的一对极的时间是T=6s”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速度,或电流设定的不匹配,可以改一下电流/速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