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可以随旋臂360度运转吗?

楼主(2013-12-24):
我公司有一台两工位自动收卷机需要改造,目前的是采用磁粉离合器做张力控制,效果不好!准备用伺服控制器取代磁粉离合器,问题是两工位是360度旋转,只能通过导电滑环进行连接!

考虑到如果只是将伺服马达安装在旋臂上,那位置信号通过导电滑环可能会丢失,造成无法正常运转。现在想把伺服驱动器、马达、控制旋钮一起安装到旋臂上,只需要将动力电通过导电滑环就行了;问题是不知道伺服控制器能否在旋臂运行时仍能正常运转?

旋臂的速度较低,约100r/min,伺服电机功率1KW,采用转矩控制模式。

希望有经验的大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导电滑环运行会的可靠性?

  还有就是伺服做 360 来回转动,不作圆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电滑环运行会的可靠性?   还有就是伺服做 360 ...

 现在导电环不是问题,问题是 “伺服控制器” 能否在旋臂上转动?

 我咨询了伺服供应商,他们只推荐水平或垂直安装,不推荐控制器也跟着转动!

 哎,求经验!

网友B:
请计算离心力多大,然后看伺服手册上的加速度震动参数。

不少电气设备都是跟着旋转的,比如旋转包装机,全部控制系统都是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计算离心力多大,然后看伺服手册上的加速度震动参数。不...

我知道伺服控制器有抗震动、抗冲击强度的使用条件,但是没有关于安装方向、是否允许在运行中360度转动的描述!我准备买台达的伺服试一试,哎,没啥办法!

 谢谢你的回复,给了我信心!

网友C:
不过好像别人都是用的齿轮系统把动力传递进去,用矢量变频就可以了,你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请计算离心力多大,然后看...

 查了台达B2的振动参数,20Hz以下1个G。振动测试一般是在XYZ三个方向上,这样知道机柜安装位子,知道转速,就能求出离心力,就是X方向。知道旋转加速度就能求出Y方向。只要低于1个G,就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我对伺服使用上没什么经验!目前设备已经在改造中,后期我会将改造效果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4-03-30):
引用 网友C:
不过好像别人都是用的齿轮系统把动力传递进去,用矢量变频...

因为我收卷需要的张力很小,膜承受的张力只有6N左右,对机械的摩擦要求很高,多级传动会造成滑动摩擦增大,实际作用的膜上的张力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