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常见的故障

楼主(2013-12-24):
磁翻板液位计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会出现故障的,因为所有的仪器在使用的过程中都是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故障的,磁翻板液位计也是不例外的。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使用磁翻板液位计的经验总结出它的常见故障,然后等磁翻板液位计出现这些故障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处理完成减少对于工作不必要的影响,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整理的磁翻板液位计常见的故障吧。

  现场调校中偶尔会发现浮子上下移动不够灵活。这大多是由于安装不当引起的,磁翻板液位计此时要注意上下法兰的中心是否在一条线上,是否与水平面垂直。一般来说,与水平面夹角最好不小于87度,如果偏差较大,可能会影响浮子的顺利移动。液位计调校正常,投用后发现浮子在某一位置出现一段时间的“吸住”现象。这主要是液位计穿过钢制平台安装时,与钢板距离过近产生的。因此,穿过钢制平台安装需要特别注意液位计连通管管壁与平台切割边线的间距。根据现场使用经验,此间距在100mm左右即能保证对磁性浮子不产生影响。要特别注意应先打开上部闸阀,后打开下部闸阀。玻璃管液位计这是由于液位计连通管的底部装有保护浮子的止推弹簧,否则,大差压的作用可能撞碎浮子导致液位计无法使用。液位计使用时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强磁铁在连通管外上下拉动浮子进行检查.否则会导致磁性浮子磁化而改变极性,甚至会使浮子磁性减弱,以致难以正常工作。

  液位计使用过程中,如果输出信号产生频繁扰动或有干扰脉冲,就要检查信号电缆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工作接是电阻能否满足要求。倘若干扰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可用信号隔离器来解决。

  液位计投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浮子难以浮起且浮子移动不灵活的情况。这基本上是因为磁性浮子上沾有铁屑或其他污物造成的。可先排空介质,再取出浮子,消除磁性浮子上沾有的铁屑或其他污物即可。

  运输或其他原因导致现场指示用的密闭玻璃管破裂,则可用国产玻璃管更换。但最好能抽真空。重锤式料位计还要注意玻璃管是否垂直,以免影响指示器的指示。

  故障现象:磁翻板液位计,正常应该是有水的地方应该是红色,无水的应该是白色,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水位怎么变化,在水和气界面处是红色,其他有水和无水部分都是白色。

  故障分析:

  1、核实工艺 核实液位真实值,确认确实有液位。或者开导流 检查是否确实有液位。

  2、检查上截止阀是否开启。如果确认有液位 检查浮子,开关截止阀,重新投入磁翻板液位计。

  液位到哪儿,浮子就在什么位置。既然在水和气界面处是红色的,表示浮子没有卡住,这就好办了,直接把水气界面处以下翻板用磁铁给翻过来成红色就好了。要是重新投用液位计的话得把液位降到0。用磁棒在筒壁上感应一下,确认浮子的位置,确认浮子没卡,然后将浮子一下部分刷成红色,以上为白色,若楼主还不放心,可先排放,排放后重新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