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式温度变送器的原理和安装要求

楼主(2013-12-24):
投入式温度变送器中的传感器可直接投入到液体中经行测量,也是一种安装比较简单实用方便的传感器。投入式温度变送器具有稳定性好、测量精度高、测量范围广、实用寿命长等多种的优点。用户使用投入式温度变送器对于它的工作原理、安装要求、安装注意事项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应用不当就会造成测量准确度下降和产品损坏的问题,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投入式温度变送器的原理和安装要求吧。

工作原理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采用静液压测量原理,当测量头放入液体中时,设大气压力为Po,液面到测量元件高为h,液体密度为r,当地重力加速度为g,则变送器探头上所受压力为:Pl=Po+r×g×h,敏感元件的负侧通过导气电缆与大气相通所受压力为:P2=Po于是测量元件所测到的压力差值为:P= Pl-P2=r×g×h,对于特定的液体介质和确定的地区,r和g均为常数,于是P口h,即可由仪表输出电流大小得到液体深度。

安装要求

在敞口的容器中测量静态液位时,把液位变送器直接投入到容器底部,在容器开口处用尼龙带或三脚可调安装架等将电缆线(接线盒)固定即可。在流动的液体中测量液位时,因介质波动较大,可以在液体中插入一根Φ45mm的钢管,同时在水流方向的反面不同高度的管壁上打若干小孔,使液体流入管内。另一种方法是在液体底部加装阻尼装置,以过滤泥沙和消除动态压力和波浪对测量的影响。

投入式液位计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中发现异常,应关掉电源,停止使用,进行检查或直接向企业技术部联系

2、接供电电源时应严格按照我公司接线说明进行连接。

3、液位变送器运输、储存时应恢复原包装,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