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3-12-24):
M218LDA40DR2HN 与PC连接不上.软件是somachine. 是数据线的问题么? 还是驱动的问题,?着急更改PLC程序,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好

  1、检查驱动安装是否正常

  2、PLC接口是否正确,编程电缆是否好的

  3、编程软件设置是否正确,比如站好,波特率等等;

 建议你截图上来我们看看;

网友B:
一般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1、在设备管理器,查看有无M2*8LibUSB Driver,如果能够查看到,说明驱动没问题,不需要装驱动。如果设备管理器里面有黄色叹号或问号的位置,点击右键更新驱动,无法更新需重新安装驱动。
2、如果客户是第一次联机,将目标ID过滤器选择为“无”。
3、查看电脑右下角的Codesys gateway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4、如果没有gateway,可以在somachine的安装文件夹找到相应的Gateway文件,重新安装。

网友D:
施耐德的是我用过最好连的了.线插好,直接登录,它会自己搜索,搜不到就看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