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丹弗斯的变频器啊,请帮下忙。谢谢

楼主(2013-12-24):
刚开始时送电是这样的状态。

打算手动面板运行变频器,然后按下面板的Hand on 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打算恢复出厂设置,查到了一个这个资料,按照操作后,出现了故障代码A68

这是故障代码,按下Reset复位不了。

大家看我想面板操作,让变频器启动,拖动电机,网上下载的都是英文手册,面板里也是英文菜单,这一捣鼓,出来一个故障代码,复位不了,怎么回事,我怎么才能把它复位了,然后怎么设置才能面板启动变频器?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1.端子12和37短接后,按下Reset后,可以复位了,但是拆下这个线后,送电还是提示A68,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没接这个短接线的时候,送电也不提示A68的。

2.故障复位了打算用面板启动一下变频器,现在也启动不了怎么回事?如何用面板启动变频器呢,按下Hand on,启动不了变频器现在。

楼主:
现在的变频器是这个状态,12和37短接后,没有故障了。如何用面板启动变频器?

网友A:
E文太差,这下悲剧了!

用翻译软件嘛?

网友B:
你先找一下变频器型号,然后到官网找资料下载,看看A68报警是什么意思

我在官网找到的,报警 68, 安全停止已激活
已激活安全停车功能。 要恢复正常运行,请对端子 37 施
加 24 V DC 电压,然后发送复位信号(通过总线、数字
I/O 或通过按复位键)。

官网地址:http://www.danfoss.com/China/BusinessAreas/DrivesSolutions/Frequency+Converters/VLT+AutomationDrive+FC+300.htm?p=http%3a%2f%2fmcliterature.danfoss.com%2fWebPublish%2fmain.do%3fseries%3dVLT%2bAutomationDrive%2bFC%2b300%26country%3dcn%26language%3dZH

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