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243-1问题

楼主(2013-12-25):
西门子CP243-1上link灯长亮、RX/TX闪烁、RUN不亮、CFG不亮、SF间歇性闪亮1秒1次大概亮20多秒后不再亮过段时间又会闪亮,望各位大神给看看怎么回事,刚来公司希望给公司一个好印象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请问

  程序时你编写的吗?你组态了吗?IP地址设定了吗?下载程序之后要断电的,组态才有效;

网友B:
西门子CP243-1需要先对S7-200进行组态才能使用。

在STEP 7软件中,使用以太网向导组成子程序,并且调用,再用数据线把程序放进S7-200中。

重新上电,即可使用。

楼主:
不是我写的程序,我来之前就已经弄好的,以前可用现在用不了了,一直无法进行自动,我只看到CP243有问题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程序时你编写的吗?你组态了吗?IP地址设定了吗...

不是我写的程序,我来之前就已经弄好的,以前可用现在用不了了,一直无法进行自动,我只看到CP243有问题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CP243-1需要先对S7-200进行组态才能使...

不是我写的程序,我来之前就已经弄好的,以前可用现在用不了了,一直无法进行自动,我只看到CP243有问题显示

网友A:
试着重新下载一下程序试试;

可能通信出现问题了,试着用笔记本的编程软件和PLC的以太网模块连接测试;

网友C:
线路没有问题,是程序配置有问题。

以太网模块连接的什么设备,是否更换过?检查以太网设置是否正确。所带设备IP地址和子网掩码设置是不是和CP243-1配置匹配。

1.断电重启一下试试。

2.检查程序是否有问题,可以重新配置一下以太网模块下载程序。

有时重新下载一下程序就会解决问题。

网友D(2015-06-15):
西门子以太网模块CP243-1、CP343-1、443-1,不支持Modbus-TCP!

矩形PLC,支持标准的Modbus-TCP(服务器/客户端)协议,最多可扩展7个本地模块

十分适合于做现场设备层的采集终端,做为子站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到西门子/施耐德/AB/GE等中大型PLC主站

与WINCC、组态王、iFix、力控等任意上位机组态软件无缝连接!

矩形科技N80系列PLC,内置了Modbus-TCP主从协议。欢迎咨询交流!

网友E(2019-02-25):
设置被更改过  改回来就好了  很简单的   多尝试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