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3-12-25):
通常我们使用的机床上的变压器TBK型有220V 变12V 24 V 36V等等,

和下图的类型差不多:

现在想请教的是,我们专门提到隔离变压器时,如果,将下图中的TBK

变压器做成1:1,220v变220V。是否也就是隔离变压器了呢?

(目前正在订做一台隔离变压器,待变压器过来后,再上图看看,到底有

什么差异,虽然说原理上是差不多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变压器制作流程http://nfs.gongkong.com/Upload/Attachment/201312/20131225115616627.zip

楼主:
看到在技术参数上,关于电阻方面似乎隔离变压器的要求多点

这个2M欧基本上是大部分电器的通用要求了,该算不上 特点了。

楼主:
从隔离变压器要满足的要求来看,绝缘结构上似乎与普通的控制变压器有不同。等着样品来,再按上面的要求比较看看吧。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初次级线圈之间的绝缘好像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B:
上次定做380/200变压器时咨询了厂家,他们说最好的隔离变压器是C型铁芯结构。这种E字型有先天缺陷。的确看不少示波器和有高压系统哦你的设备用的就是C型铁芯。绕组在铁芯两边,铁芯直接接地,两个绕组完全不存在电气连接,依靠空气间隙隔离,可以做得很宽。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必须是C型的,由于两个绕组不是在一起的铁芯接地任何时候不存在电气连接。而不发生单线触电事故。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又搜了下,关于E型和C型的差别:

网友D:
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必须是C型的,由于两个绕组不是在一起的铁芯接...

 为什么必须用C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必须是C型...

 E型铁芯初次级线圈绕在同一个铁芯柱上,即两个线圈绕在一起,还有可能造成短路,使初级电压直接进入次级,失去了隔离功能,从而带来安全问题。C型铁芯初次级线圈是分别绕在两个铁芯柱上,两个线圈完全独立,从而消除了两个线圈之间的短路可能性,安全性更可靠。

网友F:
只用过普通的控制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最多两年  引用 欣欣向荣-1 的回复...

 这么说,我图上的那种是E型的啦?

C型的线圈,铜线是绕在C的"竖臂"上,然后两个C字直接拼起来的?

网友C:
图E型。C型初、次级两个线圈各自绕在两个臂上。

网友G(2016-10-02):
大家谈了很多。主要集中于参数、型式。我谈谈我的看法:

1、隔离变压器是与自藕变压器相对应的。一次侧和二次侧线圈电气上是绝缘的就是隔离变压器,而二次侧线圈是由总线圈分头引出的就是自藕变压器。至于工艺上如何处理绕组的安排,不是确定是否是隔离变压器的依据;

2、同样功率等级的隔离变压器需要硒钢片和导线比自藕变压器要多,因而价格也贵,如果你做个隔离变压器,别人给你个自藕变压器,你吃亏就大了。你安装到设备上一样可以用,制造商忽悠你,没有经验在验货时很容易上当。我有一次定了一个250kva的隔离变压器,结果一个月后货拉来了,还没有卸车,我叫不要卸了,拉回去,换货!对方讲你怎么知道不对,我用万用表量给对方看,一、二次侧线圈是通的。拿来供货合同,对方没办法,只好答应重做一个。为什么要退货,不能用吗?刚开始调试设备,肯定没问题,在满负荷和短时过负荷时候就会有问题了,不仅本身设备有问题,整个车间配电都会有问题。

3、隔离变压器关键指标是短路阻抗,可以起到滤波可抑制短路电流的作用。电力变压器都是隔离变压器,安全变压器也必须是隔离变压器,220/220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不接地的,电压是浮动的,你接触一根线,由于你与地线连但二次电压不是对地电压,你用手直接捏住,不过相当与这根线被你接地,你身体是等电位,就不会被电击,尽管你是“触电了”。

4、控制变压器,如给PLC供电回路供电、或继电回路供电的,原则上都应该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H(2019-01-04):
引用 网友G:
大家谈了很多。主要集中于参数、型式。我谈谈我的看法:1...

专业!

网友H:
1,从抗干扰能力来讲,EI型变压器优于C型变压器。因为EI型变压器鉄包铜的结构外边的铁芯可以吸收离散磁场,C型则会形成对周边磁辐射,用一个钳形电流表张开放在通电变压器边上就可以简单测量了。

2,C型变压器虽然是两组线圈,但是每组线圈里面分别绕有初级和次级,而并不是一边初级一边次级,否则这个变压器形成“软磁特性”,压降太大无法正常使用。

3,只要初级和次级没有电的联系,只有磁的联系就是隔离变压器。

4,初级和次级之间加屏蔽层并引到地线是最好的隔离方法,三相还可以采用△接法,效果更好。

网友I:
谢谢各位的精彩告白,在下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