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磁柜励磁线圈的绕制方法

楼主(2013-12-25):
  线圈的绕制方法有两种:一种为混绕法,它适用于导线直径为0.5 mm以下的线圈,绕线时需用手拉紧导线,故导线排列不容易整齐;另一种为齐绕法,它适用于0.5 mm以上的线圈,绕线时排列整齐,齐绕法绕第二层时,要使导线绕在第一层导线排列的缝隙内,这样可使整个线圈紧固服帖。

   串励绕组的绕制。串励线圈的绕制方法随所用导线不同而异,一般采用平绕法,绕制方法基本上与一般线圈相同。

   为使绕组引线头连接方便,而且不致使引线线头从里向外拉,造成短路,要求内外两根引线的线头都放在绕组外层表面,这样进行正反面绕线。因此,要预先计算好线圈的匝数、层数和每层匝数。例如。串励绕组绕肠共有16匝,每层4匝,共4层,用绝缘扁导线绕制。

   绕线次序如下:先取4匝导线的总长度在绕线模上反绕第4,3、2,1匝,随手把第1匝的线头扎住;然后顺绕第一层的第5、6,7匝,再继续依次顺绕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但须注意第二层、第四层的导线绕线次序与第一层、第三层相反。这样安排绕线次序就能使线圈的首尾引线端都在外层表面上。

   定子装配

   将修理好的零部件清理干净,并将机座轴向立放,下面垫放方木。

   主极、换向极装配时,每只按拆卸时对应的零部件数量装在铁芯上。

   按原对应位置将装配好的主极用尼龙绳或外套橡皮管的细钢丝吊起,放人机座内部,用螺栓将主极固定在机座上,并初步紧固好;在机座与磁极之间插人原有的磁极垫片,调整主极内径,并同时考虑到主极内径与机座止口的同轴度要求。控制每个磁极中心位置与机座内壁的距离,使之相等。调整后再紧固螺栓。

   将换向极装在机座内,其方法与主极装配相似。

   按拆卸时画的连接图,装连接线和电缆引出线,并包好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