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参数设定不了

楼主(2013-12-25):
实验室买的是A5系列MBDHHT2510型号的驱动器,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参数设定不了,首先强调一下,插上电源之后是正常的按照说明书上显示的内容开启的,没有发出警告信号。但是在第二的模式下,也就是参数设定时,每一个参数都不能设定,其中说明书上在参数设定时显示的第一个参数符号是P^^(就以^符号代替一下),但是我连上线之后,显示的符号的第二位是8,但没有下面的一横的那样的符号,不知道是为什么?

求各位前辈们指教!圣诞快乐!

网友A:
好象不是这么显示的啊,。。该是PRR_008这样显示的啊?

不行就用电脑连一下,在软件里将参数初始化吧。

网友B:
连接电脑,初始化一下看看

网友C:
估计是设置了禁止改动的参数。不知道有没有恢复出厂值的复位按键,你找找

网友D:
是不是修改了禁止写入的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设置了禁止改动的参数。不知道有没有恢复出厂值的复...

谢谢,现在参数已经设定好了,驱动器能正常工作了,如果以后还有问题,说不定要麻烦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脑,初始化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设置了禁止改动的参数。不知道有没有恢复出厂值的复...

有复位键,现在已经搞定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