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854模块的profibus?

楼主(2013-12-25):
其他厂商的传感器是prifibus通讯的,能不能直接连接到CI854的profibus的口上?如果可以怎么在CBM软件里配置?我的cpu型号是800PEC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传感器的GSD文件,在CBM中,将GSD文件导入,然后再CI854模块下面插入传感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传感器的GSD文件,在CBM中,将GSD文件...

其他厂商的plc在导入gsd文件时是直接导入就可以了。而我在CBM中导入传感器gsd文件的时候,需要配置通道(传感器是9个输出,5个输入的)的转换格式,格式转换该如何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