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走线问题

楼主(2013-12-25):
请教大家,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没有模拟量,全部都是软线,应该是先接主还是先接控制电路?另外,控制电路的线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走?

网友A:
先接主线,后控制线路,至于控制电路线,我们都是从左面走的,具体布线比较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主线,后控制线路,至于控制电路线,我们都是从左面走...

 这样的话如果主线也是软线,会不会为了不把主线下到下面,配线麻烦啊

网友B:
先做控制线吧,我一般都是这样做,有线槽,怎么走近就怎么走。

楼主:
我也这样认为,但看到一个老电工他是控制线走的右边

网友C: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没左右之分,怎么走近就怎么走。一般都是控制线在下,主线在上,虽然主线也是软线,但粗,坚挺些,不知打开线槽盖,线就散了

网友D:
配线的顺序不依主、控排,要看电器元件接线端的位置,接线端在下面的先配线,后配上面的,否则就要多费事了。

配线没有左右之规矩,走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