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系列伺服ON

楼主(2013-12-25):
伺服启动后电机就会嗡嗡的响。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参数没有调好,增益,好好调

网友B:
应该是楼上说的,使能断开,P2-08设定为10,再设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楼上说的,使能断开,P2-08设定为10,再设定参数!

用ECMA-GM1309(磁性编码器13bit)的电机就特别响,ECMA-E21310(增量编码器17bit)就没那么大响,也就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吧.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楼上说的,使能断开,P2-08设定为10,再设定参数!

它是响,不是震。

网友B:
B2的伺服好像不能带磁通的,磁通的驱动器是A2L的。。。。。。问得朋友,建议你详细咨询下当地代理或者销售

网友C:
刚性太大了,把速度环增益降下来

网友D:
我也有这样的现象,还以为是正常的现象呢。那位高手给点详细的说明啊

网友E:
用软件调整一下增益看看,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增益、惯量比和频宽等原因。

网友F:
用个伺服电子变压器试试?让伺服性能更出色。需要可一联系838626218

网友G(2014-02-22):
你将P2-04设成550,P2-24设成10,应该是没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H:
驱动器uvw与电机UVW没对准

网友I(2014-04-02):
参数设的不对,请调整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