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 中该怎么使用西门子315GSD文件?

楼主(2013-12-25):
在AC800F中加载西门子315GSD文件后,需插入模件,如图所示,请问这些模件该怎么使用?

网友A:
按顺序把general ID 插入,然后插入对应位置的IO 单元

网友B:
  这些模块是 对应的输入输出点,也就像一般远程 I/O 模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模块是 对应的输入输出点,也就像一般远程 I/...

请问西门子CP 342-5 profibus 通讯模块中的插入模件怎么用?如下图;AI模件和DI模件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C(2014-03-2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些模块是 对应...

 输出文件的大小 或者格式不同

32  或者64

网友D:
西门子的程序和这个一一映射啊 ,那边什么类型 这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