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7-200 PLC中判断A/B相正交计数器的方向

楼主(2013-12-25):
如何在S7-200 PLC中判断A/B相正交计数器的方向

1.A/B相正交计数器原理           S7-200 PLC高速计数器模式9﹑10﹑11支持A/B相正交计数器,其原理是判断A/B相正交脉冲输入信号A相超前或落后B相90度相位角,对应A/B相正交计数器增或减计数。2.如何在S7-200 PLC中判断A/B相正交计数器方向    根据以上原理,比较相邻两次定时中断采集的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大小,我们可以在S7-200 PLC中判断A/B相正交计数器的方向。具体可参考以下三部分编程来实现:      首先,设置定时中断时间(可设为0-255ms内任意值)并连接该中断。如下图1所示:

图1启用定时中断
    其次在相邻两次定时中断执行时,分别采集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并将其传送到两个不同寄存器地址中,如下图2所示:

图2采集高速计数器当前值
    最后,在程序中比较相邻两次定时中断采集的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大小,即可实现S7-200PLC中A/B相正交计数器的方向判断。注意:判断方向的时间间隔是设置的定时中断周期的两倍。如下图3所示:(1)状态1的高速计数器数值大于状态0的高速计数器数值,A/B相正交计数器增计数;(2)状态1的高速计数器数值小于状态0的高速计数器数值,A/B相正交计数器减计数。

图3 A/B相正交计数器方向判断

网友A:
太好了,楼主辛苦啦!非常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厉害。。我表示崇拜你。。

网友C(2015-03-28):
对于程序里面的M不是很理解,中断程序网络1感觉怪怪的

LD M0.1

NOT

= M0.1

是不是应该改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