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马达正反转的切换,这两样哪个更好

楼主(2013-12-25):
不同的地方红线处方框。

感觉是一样的,该是不一样的。

主要问题是,在电机断电后,还存在电能的时候。

网友A:
  两个图是 一样的呀 ????

网友B:
是 一样的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是 一样的呀 ????

网友D:
完全一样的两张图

网友E:
没搞错吧???????

网友F:
你这个担心,就算是单方向运动也会发生。只要断开的时刻和再次接通的时刻,电源的相位不一致,便会产生对电容充放电的冲击电流。

我说准了你的心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担心,就算是单方向运动也会发生。只要断开的时刻和...

目前在做一个单相马达(与图不一样) 的停止方面的线路,快速制动 (能量耗到电阻上可以快速停嘛)。

超过40W的采用主绕组放电,40W以下用副绕组放电。

所以,就来想想主贴的问题了。

当然了,主贴的正反转如果做个2s以上的转换间隔时间,这些不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