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M880/840驱动器 与步进电机

楼主(2013-12-25):
雷赛 驱动器M840/880与步进电机连接上电后,步进电机抱死,不动作。怎么回事??控制器已发出脉冲

网友A:
你用的差分,还是什么?步进一般直接是接差分电压,PLC输出的话的要串电阻的,不然容易烧掉步进驱动的。另外你可以试下将电流调大,看是否是扭矩不够!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驱动器坏了?

网友B(2015-01-12):
检查一下步进电机的线有没有接错,如果是8线的很容易接错。同一相的线圈千万别短到一起了。还有看看使能有没有接。

苏州思安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雷赛华东区代理,沈经理15365381156,公司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和项目解决方案

网友B(2015-09-22):
建议你使用雷赛的数字式DM系列步进驱动器,具有自适应功能,可以自动匹配电机的参数,有效解决电机的噪音、抖动与发热问题。根据这个驱动器的电机参数,可以用DMA860或者DM2282替换。具体技术问题请与我们的技术支持部联系。苏州思安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