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语音传输

楼主(2013-12-25):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上位机的报警信息或者是一些操作请求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以语言的形式传给现场操作人员(可以是对讲机也可以其他语音设备),另外并可以选择接收的人员。

网友A(2016-01-08):
好像没有见到过,语音是难道

网友B:
呵呵。。。

监控报警,用语音形式播报,起码你要让工控机及控制系统认识代码与语音之间的联系,比如FT1001流量底限报警,控制系统只输出一个音乐报警信号,而不是播报FT1001流量底限报警这样的语音,要想把控制系统实现这样的功能,且不说技术问题,就是系统的容量受不了,也拖累了运行控制速度也不是控制系统的目的。

至于现场操作人员怎样知道报警,这很简单,生产控制操作室里是有操作员的我们这里叫内操,装置现场也有操作员的我们这里叫外操,两者之间怎样联系,就是防爆对讲机,如果装置区较大,操作室内还是设置电台,用来提高信号的强度。

这样的模式是非常普遍的。

网友C:
把各种报警录好声音  然后 组态编程  当报警时 触发音频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