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系统NCK风扇报警

楼主(2013-12-25):
一台西门子数控系统,一直报NCK风扇报警,在操作按钮复位不了。风扇换了也不行,看到风扇会转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专家指导一下!!!

网友A:
找804d的资料 查看一下报警代码对应的情况。。。不行就打电话问西门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804d的资料 查看一下报警代码对应的情况。。。不行...

找不到相关资料,显示屏是显示报警代码是2120  NCK风扇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