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与热电阻信号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3-12-25):
热电偶和热电阻信号输出的区别是什么呢?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检测温度的传感器,但是热电偶与热电阻又是两种不同的检测元件,这两种监测元件存在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其中一个区别就是热电偶与热电阻信号输出的区别。

1、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热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电偶,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2、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最高测量范围可达600度左右(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

热电偶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罗斯蒙特3051变送器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3、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耦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4、PLC对应的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是没问题,但一般PLC都直接接入4~20ma信号,而热电阻和热电偶一般都带有变送器才接入PLC。要是接入DCS的话就不必用变送器了!热电阻是RTD信号,热电偶是TC信号!

5、PLC也有热电阻模块和热电偶模块,可直接输入电阻和电偶信号。

6、热电偶有J、T、N、K、S等型号,有比电阻贵的,也有比电阻便宜的,但是算上补偿导线,综合造价热电偶就高了。

热电偶与热电阻信号输出的区别已经介绍完了,现在大家都了解了它们信号输出的区别是哪些了,以后在应用热电偶和热电阻两种测量仪器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区分,使用也会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