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串变阻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12-25):
电机 串电阻启动我知道,但是我看到大部分是串一组不可调的电阻,现在 看到串入了一组可调电阻,请问有什么特殊之处,还有,串入多组电阻又是什么目的?

网友A:
是不是调速用的。

网友B:
我们有用串频敏变阻器,只是启动时用,启动结束后就短接掉了。

网友C:
有的可能是达到多级速度启动的目的,有的也有可能是停止时的制动作用。

网友D:
调速用的

网友E:
   可能是达到多级速度启动的目的,或是 可调 的无级调速

网友F: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G:
是调速用的,串入电阻增大,转矩是减小,速度跟着减小,串入电阻减小,转矩增大,速度跟着增大。

网友H:
调速用的,特别是起重行业很多应用

网友I:
调节启动转矩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调速用的,特别是起重行业很多应用

网友K:
定子回路串电阻是用来降压启动吧!!

网友L:
一般用在起重机上面,用来调速和减小起动电流

网友M:
串入电阻是限制启动电流,而可调电阻应该是调节启动转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