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年底积分兑换MP是什么时候结束啊?

楼主(2013-12-25):
请问斑竹:年底积分兑换MP是什么时候结束啊?

网友A:
应该是到本月底,如不兑换,则积分清零。

亲,抓紧兑换哦!

网友B:
楼上的账号要清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账号要清掉

网友D:
   到本月底,如不兑换,则积分清零。

网友E:
抓紧兑了。

网友F:
我曾经有一年就是过了兑换的时间,呵呵。

网友G:
元旦来临前的最后一分钟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看来要准备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元旦来临前的最后一分钟

 31号吗?

网友I:
不知道啊 !!!!

网友J:
我还有4MP,还是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