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照片里面的是什么~?

楼主(2013-12-25):
如图所示,下面三个是伺服控制器,每个上面都接着一个线圈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是图片,大人们看看,给小弟一些解答

网友A:
是不是进线啊 只是编者小辫子啊

网友B:
   变频器入线端的 像是变压器 一样的吗,那个是 电抗器

网友C:
伦茨变频器?是不?

网友D:
这个没有看到图片啊,不知道怎么情况!

网友E:
没有图片啊,楼主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F:
应该是电抗器

网友G:
是不是三相变压器?或者电抗器?

网友H:
输入电抗器,应该是这个东东,防止电压突变,影响电网。

网友I:
就是个常规的进线电抗器。

楼主:
电抗器和滤波器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