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的原理

楼主(2013-12-25):
 数字D由一位一位的二进制数位构成,每个二进制位代表一定的“权”用D来表示。
  其中Di 位代表的权为2 i。 把各二进制位代表的权转换为相应的模拟量,将各模拟量相加,得到的总模拟量便对应于给定的数字量D。
  以四位二进制数转换为模拟量为例,用T型电阻网络加运算放大器实现D/A转换的原理图如图8-2动画所示。
  用Di(i=3,2,1,0)控制电子开关Ki,当Di=0时,Ki接通“地”;当Di=1时,Ki接通运算放大器的“虚地”。
无论Ki接至何处,A、B、C、D点的等效电阻均为R。
从而,推导可得结论: DAC输出的模拟量(VO或IO)与数字量D成正比,或者说DAC实现了模拟量至数字量的转换。

网友A:
实质上就是一个定时开关,到了时间连接外部电路,过了时间在断开外部输入,这样原本连续的信号,就成了一个一个脉冲段的信号,然在对这个断续的信号与基准电压比较出现一些倍数关系,然后在通过计数器把这些倍数的数量计算出来,在把这些数值变成二进制数,这就是数字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