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应用程序是装C盘还是D盘比较好

楼主(2013-12-25):
    一般情况下,大家喜欢把应用程序装在D盘,这样C盘空间小,我开始也是这么干的,后来我发现,当你系统有问题,一键还原的时候,D盘装的应用程序实际也用不了,搞的D盘越来越麻烦

   我现在就把C盘分了150G,全部在C盘里面,装个360和一键还原,360可以恢复到纯净系统,一键还原可以还原到你备份的地方,但是C盘太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电脑速度

    大家都是怎么干的

网友A:
我是全部在C盘。

网友B:
我的不少都是在D盘的。

网友C:
我的也是都装在D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少都是在D盘的。

网友E:
哦是装在E盘,也有部分在D盘

网友F:
会影响,不过不大。

大家这么干是不是因为工控软件安装使用反人类?

网友G:
都可以的;

网友H:
楼主的这个问题提的真不错,看来工控软件还是要装在C盘好点。从新安装太麻烦了。

网友I:
我是装在C盘,程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C盘时常会报空间不够,又进行扩盘,扩盘的过程那可是胆战心惊,那个真折磨人。

网友J:
我也是放在D盘中没想到还能!!!!

网友K:
可以把一些没有用户数据的装在C盘,如WINRAR等。把有用户使用习惯设置的还是装在D盘好。如五笔之类的。重装安装可以覆盖到原路径。有些数据还是可以保留的。

一键还原的时候,D盘装的应用程序实际也用不了的时候,那是你在做备份之后再装的应用程序吧。那不管在C在D都得重装的。

一键还原,也可以恢复到纯净系统的,就是在装完系统时备份一下。再在装完应用程序时再备份成另一个文件名就可以想恢复到哪就恢复到哪了。

网友L:
C盘装系统,D盘做镜像。

网友M:
装在C盘,然后装个一键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