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2PN/DP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25):
请教各位大神个问题   我在上位机与西门子300-2PN/DP(自带以太网口)通过交换机通讯时,PC/PG口设置好了(检测也是好的);网段也弄好了,为什么没有可访问的节点(防火墙什么的也弄好了)而且用运行PN  CPU 地址也是通的,为什么 就是连不上呢?

网友A:
你可以用编程软件通过网线和网口连接;

第一次下载程序用编程电缆下载,设置好IP。。。。。

网友B:
这个我告诉你。。。你需要先用MPI电缆把程序下载到CPU里面。。设置好IP在一个段。。然后以太网上面就可以读了。。

网友C:
PN口可以直接与PC连接!第一次也没问题!不需要编程电缆!当然再经过交换机同样不存在问题!

网友:
直接用PN口下载程序就好了,第一次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