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威纶触摸屏怎样设置时间

楼主(2013-12-26):
我用威纶触摸屏和西门子200PLC做程序,威纶触摸屏软件我不会宏指令,怎样在触摸屏上设置:PLC的预设值为60分钟,实际运行值也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是不是在触摸屏上显示时间?还是设定时间到PLC?

网友B:
如果是人机往PLC里写,可通过人机里的"数值输入",选择读取地址为D,配合PLC指定地址就可修改了!

如果只是显示PLC里面的时间或者是PLC系统的时间,可在菜单"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时钟来源"改为"外部设备",通过PLC指定的地址来显示.

网友C:
 一般屏内有 系统时间 的参数 直接调用就能显示在 屏上

网友D:
设定个时间还用宏指令干吗?

编程写就行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培训等

网友E:
把设置值60分钟 MOV 到VW0中,然后直接在HMI里面做一个数值显示框,数据连接VW0就行。

网友F(2016-10-24):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触摸屏上显示时间?还是设定时间到PLC?

网友G(2017-03-04):
在屏幕上怎样显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