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欠压

楼主(2013-12-26):
ACS550  110/90Kw给电源板加直流电压530V,运行报A5031(欠压)。求助高人其电压检测咋作的?谢谢!

楼主:
高人太保守了吧,ABB售后呢?知道此,修它可大大降低风险。

网友A:
有需要可以打我电话15011156471或加我QQ2322215105为你解决问题

网友B:
ABB变频器的电压检测--一般是电阻分压后,进开关电源。可以测试下开关电源的输出是不是正常,假如正常,就是主控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