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老是死机,咋回事?

楼主(2013-12-26):
好几天了,打开一个页面还好,同时打开2个以上,就会出现死机问题。用的是IE浏览器。

网友A:
是不是后台运行的程序过多,而网页加载过程有比较缓慢,这样CPU长期处于满负荷运行中就会出现滞后现象,如果此时后台程序还在运行,其就崩溃了。特别360等这样软件时刻处于上传数据中严重影响系统的使用。

网友B:
看看散热风扇那里是不是堵塞的严重

散热不好的话,也会死机

网友C:
很可能需要清理了

网友D:
 建议楼主先重新安装电脑系统,如还是不行,直接更换新的电脑吧!

网友E:
电脑不要光用不维护      定期清理维护

网友F:
我的电脑今天也死机两次,研讨会中断两次,热启动都不行,非要重启不可,不知何故?

网友G(2016-09-28):
1、首先要查看电脑内存是否后用了

2、还要看看电脑是否中毒

网友H(2016-12-02):
先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不如说散热风扇,然后检查电脑内存,系统。

网友I:
这样情况有可能电脑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I:
比如内存条没有插好,出现松动情况,你重新拔插一下试试看

网友J:
多半系统的问题!更换系统

网友K:
最快的方法,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