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起动电流

楼主(2013-12-26):
电机变频启动时为什么起动电流很小?!求助,具体说明

网友A:
因为变频启动是降压启动。

网友B:
如果启动是电流大那就坏了呵呵。

网友C:
变频器启动时候是一种降压启动,启动电流很小

网友D:
变频器启动电流小是正常的,大了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启动时候是一种降压启动,启动电流很小

 那如果负载为恒转矩负载,我的启动电流小不会导致电机的启动转矩小而拖不动负载吗?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一般为两倍额定电流左右,如果是恒转矩负载,带负载启动,启动电流也不会很大,只不过启动时间延长了,除非电机功率小,拖不动,那就会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一般为两倍额定电流左右,如果是恒转矩负...

为什么变频起动电流会是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变频设定的?5-50hz变频,5hz起动时,起动电流不应该大约为工频下的1/10吗?

网友F:
常见的变频器都是电压和频率成正比的,V/F是恒定的,所以低频启动时的电压很低,根据欧姆定律原理,而电动机及其线路的感抗为XL = ωL = 2πfL,直流阻抗不变,电压低,频率低,阻抗也低,所以电流就小。

网友G:
是通过设定启动时间,达到控制启动电流2倍左右;启动过程。实际是一个负载逐步增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