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枢电压稳定、电流不稳

楼主(2013-12-26):
直流电机电枢电压稳定、电流不稳什么原因

网友A:
1、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为硬特性,电压恒定即转速恒定,电流跟随负载大小变化;

2、所以直流电机电枢电压稳定,“电流不稳”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楼主:
以前电枢电流时稳定的就是前几天开始电枢电流波动比较大的,低配间里开关的电流从300A-650A之间变化,今天去测量了一下测速电机电压还是正常的。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