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的弱磁控制

楼主(2013-12-26):
现有一永磁电机,需要超过额定转速运行。

使用变频器调速,则为恒功率调速,也就是弱磁控制,

不考虑电机机械和负载的因素的话,

变频器能拖动电机达到多少转速?

变频器一般弱磁调速的范围有多大?

网友A:
永久磁铁是恒磁的,不知如何弱磁,弱了后回到恒转矩区时又如何充磁。

网友B:
弱磁情况下,可以提高额定转速,具体范围--看你负载情况,负载低的话就可以提高点,现场测试过到70H在频率运行,长时间运行没问题,原因负载轻,没有达到额定电流。你可以根据现场电流来测定可以运行的范围。有些变频器说明书是可以达到300Hz的

网友C:
?弱磁?怎么弱的?

多数品牌变频器的频率调整范围0-400Hz。不考虑机械和负载因素,电机最高转速可以达到额定转速的8倍。

网友:
一般永磁同步电机弱磁控制的调节范围,可以达到2倍到3倍的额定转速。弱磁实现:通过注入负的Id电流。

网友D:
我们用的ABB的永磁控制板,转速只能到额定频率的1.7倍

网友E: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一般永磁同步电机弱磁控制的调节范围,可以达到2倍到3倍...

网友F(2014-02-09):
通常情况下,PM弱磁能力由电机本身决定的。。电机抗退磁能力、电感饱和程度、机械结构因素都是弱磁调速能力的决定因素

网友B:
变频器大多数最高可以到300Hz。也就是可以提高到电动机额定转速的6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永久磁铁是恒磁的,不知如何弱磁,弱了后回到恒转矩区时又如何充磁。

1、交流电机的电压不变,频率下降时,磁场会增强直到饱和;

2、交流电机的电压不变,频率上升时,磁场会减弱;

3、原因是电机的电势平衡原理决定的,电势平衡原理可以用电势平衡方程式表示:

      U-Ir=E=CeΦf    U一定,Φ↑f ↓或者Φ↓f ↑;

4、电机的磁场Φ,决定于电压U的大小;

网友G:
5、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以下运行,通过频率下降电压同时下降,保证电机磁场Φ恒定;

6、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以上运行,通过频率上升而电压不能上升,电机磁场Φ减弱,进入弱磁调速!

网友G:
7、弱磁调速,意味着电机速度超过额定转速时,因磁场减弱而额定转矩下降,就是说还要额定转矩运行,电机的电流就要增大、功率就要随着转速正比增大,电机就会发热,无法正常运行;

8、所以电机在弱磁运行时,速度高,转矩低,转速越高,转矩越小,保持额定电流不变、功率不变,电机的发热量不增大而能正常运行;

9、所以弱磁调速运行的关键是,电机所带的负载转矩必须随着速度升高反比下降,如果负载转矩不能因速度升高而反比下降,这个负载就不宜进入弱磁调速;

10、你可以检测电流,弱磁调速时,如果电流随着速度升高而保持在额定电流一下,那么电机的发热量就不大,允许运行,否则就不允许弱磁调速运行;

11、以上说的没有考虑轴承等机械强度是否允许的问题!

网友G:
12、电机进入弱磁调速,最高速度或者频率,应该是电机空载运行时,电机电流保持在额定电流及其一下的最大速度或最高频率!你可以空载试验确定!

13、上述结论,是在电机轴承及其相关机械强度允许情况下!

网友G:
14、所以负载需要高速运行,可以通过机械传动比来实现,不一定要电机进入弱磁调速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