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轮机冷却塔安装要点与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12-26):
 水轮机冷却塔安装要点与使用注意事项:

  一、选择安装场地

冷却塔应安装在有足够承载能力的建筑物地面上,通风要良好,冷却塔的进风口与平行建筑物最短距离应不小于塔体外径的1.5倍,以满足新风进塔无阻和有效避免在有热空气产生,粉末飞纷的场所,否则要采取其它防护措施进行安装。

  二、安装须知

冷却塔基础尺寸仅供参考,中心部位有基础的支柱负载为运转重力的25%,其余重力由外围基础支柱平均承担,各基础平面标高误差1mm; 由于塔体不能承受水管重量,安装水管时必须另设支柱,10mm以上出水管宜用防震软管(高压胶管)连接;安装底盘时,安装人员应踩在底盘的加强筋上,以避免损坏底盘,安装外壳底盘等纤维件时,应先穿上螺丝,然后依次上紧,避免外壳底盘变形,在确认底盘没有变形,且接缝处及周围干燥后,方可在接缝处铺设纤维毛及涂抹树脂,避免塔体漏水; 冷却塔风扇应顺时针方向旋转,风向向上(或向外)。风机叶尖与塔内壁之间的间隙应保持均匀,检查叶片安装角度是否相同,调试运转是否平衡,电源功率是否与额定功率一致; 马达需按其标出的接线方向接线,接线后要密封接线盒,马达电路应设有缺相运行保护及过载运行保护,以确保马达可靠运行。

  三、冷却塔起动准备

 1.开启水盘排污阀门清洗水盆及塔体各部件;  2.检查各运转部件是否灵活,风叶与塔体间隙是否均匀;  3。调整浮球阀,将水盆的水位调节在溢水口以下20mm处。  冷却塔免电改造技术中的关键:  富余流量  每个循环水系统中的水量很难被精确的计算出来,工艺工程师计算系统水流量时,为了安全生产及个方面的因素考虑都会在满足最大需求水量的基础上加至少10%-20%的余量来确定水泵的流量---------整个系统中的水量一定是富裕的。  富余扬程  由于设计人员在设计循环水系统时,选择塔的进水压力没有标准依据,造成现有的冷却塔进塔水压高低差别较大。流量没有到额定值,进塔水压为零的冷却塔也大有塔在。所以用水轮机改造冷却塔并不是所有的冷却塔都适合。一旦可以进行改造,说明该塔有富余扬程存在,节电 100 %。新的冷却塔也一样以两个条件为本。  测试数据:  冷却塔匹配的电机电耗,国家标准规定为标准塔小于 0.04kW/t 、中温塔小于 0.06kW/t 推算。改用水轮机驱风,不用再考虑电机匹配,只考虑进塔水流的能量是否达到风叶的轴功率。水头功率,是减去水轮机阻力 0.5m 以后,与相应的气水比空气量和风叶轴功率的统计表,达到对应值即可达到冷却效果。风叶的风量是在多少轴功率转速情况下产出,关键是轴功率,只要轴功率达到风叶的额定值,转速自然达到,风量自然也达到。 注:风叶轴功率等于水轮机输出轴功率,按每 3.3· 104m3 /h 风量 1kW 计算。国家标准匹配电机功率为标准塔小于 0.04kW/t, 中温塔小于 0.06kW/t。  冷却塔设计以及选定时的注意事项  1、冷却塔应设置在通风的场所。尽量避开有尘埃、酸性排气、高温排气和水蒸气较多的场所。特别是吸入大量的煤烟后,不仅是冷却塔,配管和其他的设备也会被腐蚀。  2、百叶窗面和墙壁间如有障碍物或间隔少时,空气吸入会产生阻抗,导致冷却能力低下,请保持如下图以上的距离  冷却容量 L尺寸  5~15RT 0.5m以上  20~70RT 1.0m以上  80~100RT 2.0m以上  110~175RT 2.5m以上  200~400RT 3.0m以上  500RT以上 3.5m以上  注)如障碍物是外壁,并外壁上可开口时,根据开口面积和开口率,L尺寸可以适当调整。另外,根据外壁的高低,L尺寸也可以可以适当调整,请询问冷却塔生产商。  3、 障碍物比冷却塔高时,为了防止空气短路,请加用直管。  4、 按样本记载的配管尺寸配管。  5、配管、水泵请装在冷却塔运行水位以下,不要让空气吸入。  网站地图http://www.dgenzen.com/memberpic/026874/sitemap.htm

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盈卓述说冷却塔风机节能与安全状况分析

以上由http://www.dgenzen.com/ 整理发布

楼主:
非常好,非常的专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