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照明线路的负荷计算方法的疑问

楼主(2013-12-26):
如图片中所述,不带功率补偿时取0.5,岂不是意味着,就算我只有几个灯泡,总功率是1KW,那么负荷也要按照2KW算?

网友A:
你理解错误,那是功率因素按0.5来计算。非功率,有功为1,那功率因素为0.5,说明S为2来计算。

网友B:
好像是功率因数低,视在功率大。

网友C:
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D:
那是有功和无功、容量的关系搞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