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接线图和控制方法

楼主(2013-12-26):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西门子变频器制动单元的手册,所以,问的可能有些不准确,请见谅,我想知道的是制动单元在接大型装机柜变频器的时候,直流母线接到制动单元,然后制动单元又接外部电阻,那么我如果要控制制动单元是否启用是否有一个线可以控制,另外,我见过制动单元的一张原理图,似乎有根线接到三极管的基极,是否是通过接到基极上的线导通?

网友A:
           那个三极管是受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来控制是否导通的,可以设定制动电流和制动电压、制动时间等参数

网友B:
这个是不需要控制的,可以选择制动电压(高档和低档),当制动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达到制动电压限值时,制动单元自动导通连接制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