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是否就不用加热继电器

楼主(2013-12-26):
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是否就不用加热继电器

网友A:
         一台变频器驱动单电动机就不需要了,变频器内部有比热继电器更强大的功能来保护电动机。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动机,就需要在每个电动机前面加热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台变频器驱动单电动机就不需要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