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可以运行吗?

楼主(2013-12-26):
m8147 和m8148会同时接通吗?

网友A:
三菱PLC特殊继电器M8147监控的是Y0脉冲输出,M8148监控的才是Y1脉冲输出。
特殊继电器M8147和M8148的作用是当Y0和Y1有脉冲输出时,M8147和M8148置1,没有脉冲输出时置0。

网友A:
三菱PLC中,Y0和Y1发脉冲的时候,M8147和M8148分别置位,用这两个软元件可以判别Y0和Y1是否处于发脉冲的过程中。

网友B:
知道道理,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