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3-12-26):
为什么我的S7-200(CPU222CN)与MCGS的触摸屏7062K怎么都连不上呢,检查通信线,地址,波特率都没错啊。求助!

网友A:
能截图看看你的设置吗?

驱动选择对吗;给你找点资料你看看,自己分析一下:

楼主:
我用的MCGS是7.2的嵌入版

网友B:
PLC系统块你的设置和触摸对应起来了吗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培训等

楼主:
谢谢朋友们,经过仔细检查,是组态里的一个小错误引起的。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