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ATV61F能加交流进线电抗器吗?

楼主(2013-12-26):
施耐德的ATV61F能加交流进线电抗器吗?

网友A:
施耐德的变频器,大多数都推荐要加输入输出电抗器的。

网友B(2014-05-06):
ATV61F全系列标配直流电抗器,一般负载(风机泵类)场合和环境,可以不用加进线电抗器,至于出线电抗器主要是依据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电缆类型(屏蔽或非屏蔽)及变频器自身功率大小决定的。这个可以从产品手册上查到。